[维修求助]
ipad3 的喇叭怎样测好坏,有6根线。只有中间2根黑线是通的

楼主(2017-05-24):
ipad3 的喇叭怎样测好坏,有6根线。只有中间2根黑线是通的
iPad

网友:
黑线跟哪里通的? 两根线通? 那是地线吧

网友:
6根线都进喇叭里面了

网友:
喇叭不好测好坏,有的阻值正常,也不会响,只能换个试试了。

网友:
别测了,直接换

网友:
就是要喇叭是不是好的,一般喇叭坏线圈开路了,但这个IPAD3的喇叭为什么是根线,而且只有中间的2根黑线是通的

网友:
直接代换一个试试吧,估计不好测量

网友:
左右2边各2根线代表2个喇叭,就是喇叭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