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这问题我也服了,,,,不过,不死这主板命大,吹了一天

楼主(2017-05-24):
一直在练手工,,今天拿了块好板子,从下往上芯片全拆,一个一个在焊回去,,包括电源,俩个触摸什么的,一共,貌似拆装15个芯片,最后弄的WIFI,全装完之后开机玩了20分钟,一切正常,突然自己关机了,加电源表,36 67 94 84 150 100定住,试了几次有一次又开机电流正常了,之后又不行了,刷机,出苹果标志,无限等待iPhone,没进度条

这问题是不是就不好找了,,因为我拆装的芯片太多,。。。

网友A:
哪个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流,,,大约定在什么上了?????

网友:
nozuonodie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是不是屏蔽罩没装,也没装在后壳里玩了20分钟?会不会散热不好把什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蔽罩没装,也没装在后壳里玩了20分钟?会不会散热不好把什么烧了。。。

屏蔽罩都没装,,,直接放壳里了啊,,,本来还想确认无问题,在拆其他的,,,

网友:
感觉是U或者硬盘。

exe80901 -2 我怎么灌水了?有本事你来拆一遍试试看,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流,,,大约定在什么上了?????

在硬盘和U通讯之间。

exe80901 -1 倒是你,整天回复模棱两可的答案,你会修机?

网友:
直接加焊肯定OK了,是你没航好而已

网友:
查查i2c总线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或者硬盘没有装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