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插电信卡有信号,不能通话

楼主(2017-05-24):
今天刚收到一客户的手机,美版三网电信联通双4G的6代,打不了电话 。试下了,用联通卡,3G,4G,通话完全正常。用电信卡,有3G信号,4G信号,拨打电话秒挂电话,别人电话只可以打进来,接通后显示呼叫失败,插电信卡或无卡时拨打112呼叫失败,插联通卡拨打112正常。请教论坛大神,应该从哪下手

网友:
换了2G功放再说

网友A:
GSM850频段功放问题

网友:
2G功放,天线开关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M850频段功放问题

功放已经换过了,功放对地脚阻值都是正常,还有哪里可以入手?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不   如果不是还是拿给别人修吧

网友:
楼主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基带问题了

网友:
B5频段cdma850的功放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