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屏幕不亮,请大神帮助!

楼主(2017-05-24):
情况是这样的,6S关机情况下,安装屏幕总成,但是电池并没有断开,查背光排线时,冒了一股青烟,我想完了,插好后开机,无显示,查数据线有充电声音,连电脑可以用爱思查看到,屏幕就是没反应,换了一个屏幕总成还是没显示,估计是背光电路的问题,但由于是新手,不知道从何下手,请各位大神专家,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是完全无显示还是无背光啊,检查下显示触摸供电芯片吧,或背光升压芯片

网友:
要是背光,,,要么升压大点感要么升压芯片,具体还是要测的,,,

网友:
座子右上角从右往左数二个。是不是OL  估计烧断电感了。

网友:
背光和屏幕都没显示

网友:
看一下升压  估计就他的问题

网友:
这个查背光升压芯片,二极管,电感,电容等。

网友:
PCB和图纸会看吗,不会的话,还是拿去给别人修吧。

网友:
冒烟了肯定有烧坏的地方 仔细看看

网友:
看下有背光没?

网友:
不会修iPhone主板的话建议你就别自己尝试修了,还是找专门维修主板的吧,以免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