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411R电池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也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24):
(图片)

网友:


网友:
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发的帖子内容都没有了

网友:
就光一个附件,发几次了都是这样的,说是发好了,怎么就是没内容了呢?

网友A:
楼主内容木有保存好吧

网友:
前两天为省事没写细节,今天有空补发了一个细节的,本来从原帖子上补充的,怎么发上去的只有标题,没有内容,所以有重新发一个帖子。
品牌型号:DELL-M411R
板号:DAR02MB 38D0
故障:电池适配器不能同时使用,也不充电。
今天收到一台戴尔笔记本。
电脑来时适配器开机正常。电池开机也正常。就是能同时使用。
上一张全图。
我拆机先查隔离保护的两个P沟道的场馆PQ27和PQ28。发现输出VIN的19V对地12欧,万用表已测量。发现场馆已经损坏,烧了、更换一个相同的芯片。这是插入适配器和电池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发现电脑识别不到电池、但是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工作、如图:
看样子是不充电啊,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到,他已经换了一个88731C的充放电芯片。EC芯片8518也更换了,所以又拿我们这边了。
场馆已经更换了。现在就是充电问题了。既然是充电问题,就先看看充放电芯片是否正常。
这里面主供电19V通过+DC_IN_SS过来,来到88731C的22脚。测量不正常,只有1.8V,怎么回事,测PR19(实际板上是PR16)的上一端为19.5V,怎么回事?量一下PR19为50K的电阻,不对呀,怎么会是50K呢,这样主供肯定是进不来的呀,可能是上家给搞错了,看图纸上标的50欧的呀,找了一个50欧的电阻换上,查一下有主供电了,但没有线性电压,从料板上找了一个88731A的芯片换上,21脚  88731 LDO 输出线性电压正常了。再测量没有基准电压,这还是不工作现在只能查ACIN了。ACIN 电源适配器输入检测脚。这个应该是高电平。这个是决定充放电的关键。这路电压是+DC_IN_SS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到ACIN过来的。我测量一下。发现电压18V,明显不正常。 这个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3.6V左右 。看样子是这里出了问题。是电源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更换两个电阻,ACIN脚的3.6V电压出来了,但没有基准电压,怎么回事呢?难道是88731A不能和88731C互换吗?那再找找芯片吧,找找找找到一个88731C换上,上电电流到0.14左右(带电池)不对呀,基准都出来了,芯片应该工作了呀。
先开机看看,系统检测不到电池,怎么回事,难道还有其问题吗?找到电池接口上图:

当查到PR1这个电阻时问题出来了,无穷大,心中窃喜,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找到一个相同的换上,然后上电,电流跑到1.6A左右,开机电流到2.8A左右,至此维修结束。上一张开机图。
从论坛上下的图纸,但不是完全吻合,大体一致,可以用,也一并附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内容木有保存好吧

是我没有保存好,谢谢现在好了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细心有耐心的人才修得出来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B:
最后那个是电池的检测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个是电池的检测信号么

是的,因此电阻坏了,所以检测不到电池,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A:
是SMBUS信号还是BAT ID信号引起的,楼主

网友:
这种 问题,第一时间就应该 想到时是充放电路了。查一下各引脚的电压就很容易查到原因了。

网友:
为什么 回复没有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SMBUS信号还是BAT ID信号引起的,楼主

是PBAT_PRES#信号导致的。

网友:
有技术没约术

网友:
怎么没有内容,只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