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P43D2-A7卡 EO 不过内存

楼主(2017-05-24):
映泰 TP43D2-A7 本来故障无CPU供电,查到EN没电压,换了个
三极管
,出供电,开机用了半小时没事,关机在开不显,诊断卡E0 查内存地址 数据对地阻值 正常 时钟0.8 供电1.8V spd 3.3 ,刷BIOS也没用,请问下该查哪个部分
刷BIOS

网友:
换内存 试过没?换显卡试过没 不行看下IO是不是发出SMBUS信号 是的话换IO看看

网友:
可以换io试一试

网友:
板子扣电池放电,确保CPU无超频,确保内存频率无超频。内存槽来回刮刮。然后用根好内存试试,当然,如果是D2内存槽,119和120的SMBUS总线查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119和120的SMBUS总线查查电压是否正常。3.3V

网友:
可以干下EC 压一下桥

网友:
晕S ,换了IO 老样子E0

网友:
测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