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大家有见过这个整流桥的吗

楼主(2017-05-24):
这是个什么整流桥呢,什么参数,可以用什么代换?有知道的吗,谢谢了(型号是T2KB80)

网友:
这个不是很常见吗??怎么了

网友:
查了一下,请看图片。。。。2A 、800V

网友:
昨天修投影机遇到这个,不错

网友A:
现在生意难做,没事就发贴赚金币么?

网友B:
平时我都是直接拆旧的换上去很少看参数

网友C:
整流桥 直接换啦 不用看参数

网友:
随便从电源板上拆一个好的整流桥就可以代换,一般不需要看参数的

网友:
这个都是直接代换的,注意方向就行了

网友D:
除了电磁炉的镇流桥看参数   一般电源的代换都可以找差不多的拆件

网友:
整流坏了换直接换

网友:
狠普通随便换

网友E:
整流桥我都是备功率比较大的,一般的电源板的整流桥出了问题直接换,很少去看功率!

网友F:
没事发帖赚金币,你们也当真。

网友:
这个随便换很普通的

网友:
常见货,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生意难做,没事就发贴赚金币么?

所以没事多水水,但要水的有技术,不然偷鸡不成失把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流桥我都是备功率比较大的,一般的电源板的整流桥出了问题直接换,很少去看功率!

我直接电磁炉的到位

网友:
就是常见的呀

网友:
这种常见吧2A800v

网友:
一般电源板都有,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用得多

网友:
啥都不需要,只要大小差不多直接换上去就行了,注意方向

网友:
这个一般直接代换即可的呀

网友:
这里面还很多人整电磁炉啊  电饭锅什么的都修了

网友:
找个个头比较它大的就可以换上了  注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流桥我都是备功率比较大的,一般的电源板的整流桥出了问题直接换,很少去看功率!

就怕个头太大,塞不进去啊。

网友:
淘宝没有的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发帖赚金币,你们也当真。

楼主可能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
学习了下   呵呵呵呵呵呵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高级技术员问这种问题我觉得就是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发帖赚金币,你们也当真。

我也觉得是这样,连我这样很少修硬件的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用电磁炉上的全桥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你是缺分呢还是怎么了?
百度都不会吗?
还有维修公司有耐心!

网友:
整流桥  随便拆一个 就可以呀

网友:
显示器上的桥堆都可通用,只是注意正负极

网友:
这个整流桥有什么特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生意难做,没事就发贴赚金币么?

这是专业版 赚的是下载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我都是直接拆旧的换上去很少看参数

这样不行吧
参数 换小了 会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 直接换啦 不用看参数

版主 这样是在误导啊
怎么能不看参数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磁炉的镇流桥看参数   一般电源的代换都可以找差不多的拆件

感觉 还是看下好啊
怎么老师教的时候 说是原装代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发帖赚金币,你们也当真。

感觉 还是不要这样 说楼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感觉 还是看下好啊
怎么老师教的时候 说是原装代换的呢

代换是在没有同型号的配件时    找差不多的替换,一个16v 1000uf电容鼓包了   没有就不能代换了吗,电源中只要不是精密配件,其他差不多的都可以

网友:
电源板拆一个,我从来不看型号,只看脚粗细能不能装上去

网友:
我的代换原则是同位置同作用差不多就代换,只要没有特殊作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换是在没有同型号的配件时    找差不多的替换,一个16v 1000uf电容鼓包了   没有就不能代换了吗,电源 ...

按觉得 原值代换是最好的
一般情况下 可以不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