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1.01 不触发

楼主(2017-05-24):
P8B75-M LX 1.01 不触发 测的有腐蚀开路 把图的两个电阻脚连起来  可以触发了  可是没有CPU供电  测的图中拉低管坏 换了跑A3不显  刷BIOS   OK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有图,分析清楚。很好的描述方式。

网友:
修这板用了多久?这板最少得收160

网友A:
拉低管 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吧管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开启电压没有

网友:
这板子 还有完没完了 一连串的故障   麻烦

网友:
图片就是需要楼主这样的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低管 是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吧管吧

肯定是EN开启管

网友:
还好仅仅是EN有问题,要是SVID的事情,那就够喝一壶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CPU供电的EN信号的控制管

网友:
东西写的不错,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