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16年底出Touch Bar版MacBook Pro硬盘数据读取分析

楼主(2017-05-25):
两代Macbook为了追求轻薄而将内部元件进行了高度集成化设计,包括处理器、内存和SSD都被直接焊在了主板上。于是问题来了,如果Macbook出现硬件故障而无法开机,那么该如何拯救SSD中的数据呢?对此虽然外人只能是束手无策,但苹果却有自己的独门神器。看过iFixit针对新Touch Bar版MacBook Pro拆解的知道,他们在主板靠近散热风扇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独立的接口,该接口被金属屏蔽封盖,上面却没有连接任何设备。当时,拆解者就猜测这可能是苹果设计的一个检修接口。 现在,这种猜测被印证是准确的。该接口就是用来挽救SSD数据所用。外媒最新曝光,苹果拥有一套专门针对Touch Bar版MacBook Pro的数据恢复设备,使用时将数据线的一头连接在送修机器的主板检修接口上,另一端连接一台正常工作的Mac设备,然后通过转换器就可以将送修机当中的数据拷贝出来,原理应该就像是将送修设备模拟成一个大U盘。 此设备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其实这也就是吧pcie硬盘单独出来转成普通的usb接口,,

以上都凭借多年维修经验分析出来,由于没有图纸,无法下一步认证。付上a1502硬盘位置图纸。    希望这这个数据无价的时代不要被苹果一次又一次的坑。。。。

网友:
苹果就是特殊

网友:
不一样的设计,也是坑爹的设计。

网友:
以后换硬盘都有风险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还没见到过这种本子

网友:
买苹果数据要注意保存

网友:
固态硬盘数据恢复麻烦

网友:
知道有这个功能,好像也束手无策

网友:
还是苹果厉害,坑人坑的让人没活说

网友:
这以后硬盘坏了岂不要换主板了?我的天啊

网友:
苹果的设计就是特色,不通用,维修成本高,买苹果的客户有钱,也不在乎。

网友:
长智识,但看了也不懂

网友:
那以后我们做维修的也可以搞苹果的数据恢复了。如果有图纸就更好办了。

网友:
这个不懂 不过谢谢楼主分享这个长知识

网友:
牛人涨知识了。。

网友(2017-12-25):
这个只能把主板修好 。。。。。。。。。。或者拆固态硬盘芯片 到其他设备 独取

网友:
这套 外接 设备  适用 以前 的老款的 A1466么 ,价格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