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D220P 白屏

楼主(2017-05-25):
      今天收到顾客拿来一台方正FD220P 显示器白屏,用万能驱动板测试依旧是白屏,说明故障在屏驱动电路的高压部分,拆机测量发现保险没有烧坏,5V电压已经供上了,上电测试升压电感发现果然没有高压出来,根据多次修白屏的经验,肯定是有短路或者阻值偏低存在,实测发现Q2 C19一个E发射极和C集电极短路,C19阻值偏低了,淘宝上面买个原装的屏驱动板,兑换,完美解决!希望有同行遇到可以帮忙尽快处理,最近已经发现两台AOC屏这个故障了,很可能是通病吧! BgColor

网友A:
现在显示器白屏如果没明显电容短路,都不想修了,没价值收不起价格。楼主强

网友B:
你说的是逻辑班吧 逻辑班你都能换?

网友C:
你是使用哪种专门换液晶屏的逻辑板的机器换的吧,一般人换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逻辑班吧 逻辑班你都能换?

没有换芯片 也没有换边条 就换了 两粒芝麻 好像

网友E:
电容惹的把,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惹的把,不错的

两个坏的啊

网友:
逻辑板还能换?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新安江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显示器白屏如果没明显电容短路,都不想修了,没价值收不起价格。楼主强

屏电路维修,最少也要100元吧,毕竟抢救一个显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电路维修,最少也要100元吧,毕竟抢救一个显示器的。

对啊,100起步的,很多人都不修的!咱们修价格好商量!

网友:
不换逻辑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使用哪种专门换液晶屏的逻辑板的机器换的吧,一般人换不了

我没有换逻辑板的啊,只是修逻辑板上面的高压电路而已,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逻辑班吧 逻辑班你都能换?

没有换逻辑板的啊,那个是淘宝来拆配件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没有换逻辑板的啊,那个是淘宝来拆配件用的!

哦  淘来的逻辑板  拆件换到原来的板上面啊

网友H:
老司机,迅速锁定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司机,迅速锁定故障点

维修出身,干的时间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淘来的逻辑板  拆件换到原来的板上面啊

是的啊,,要不上面的三极管不好找型号!

网友I:
小屏修的少 没什么价值 主要不会修没事 研究下可以,但是堆多了发同行修好像也不是特别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屏修的少 没什么价值 主要不会修没事 研究下可以,但是堆多了发同行修好像也不是特别贵。

我就是专门修同行搞不定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芯片 也没有换边条 就换了 两粒芝麻 好像

还是美女说得对,楼上两位都什么眼神?!

网友J:
我一般都是买一块旧的对照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都是买一块旧的对照着修

那不是太奢侈了呀?

网友K:
刚开始我以为换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开始我以为换逻辑板,!

咱没有机器,也不划算!

网友L:
楼主换掉Q2 C19不得了?怎么还要淘宝买板?这板不是连接屏幕软排线的吗?怎么焊上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换掉Q2 C19不得了?怎么还要淘宝买板?这板不是连接屏幕软排线的吗?怎么焊上去呀?

没有参数,不敢乱换!

网友(2017-06-24):
还不会修逻辑板,资料少。

网友M:
多发些屏电路方面的知识,以供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发些屏电路方面的知识,以供大家相互学习。

我也没有啥,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修的,我修每修好一个故障就发出来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