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95831维修好难

楼主(2017-05-25):
最近这段时间修到了好几台笔记本都不出CPU电压,而且大多数都是95831这类的芯片,有时芯片换过,条件正常,PCH干过,BIOS也刷过,可是就是不出CPU电压,于是就感到绝望了,求助师兄们有懂的指点一下,非常感谢!再修不出来,饭也没得吃了,,,

网友:
对用SVID的,还是波波能看得清楚些。单万用表看不到很多信号了

网友:
这种芯片最好拆料板上面 的  个人感觉  新的芯片 不好焊 质量也不好说

网友:
抓下SVID看看有没有

网友:
首先要明白出cpu供电的条件,25m起震,南桥要得到ecpwrok,cpu非外围电源好==

网友:
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才行,修到5台机子都是这个问题,天啊!这个也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