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900F显示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05-25):
三星G900F显示问题,请大神指教,显示出来的图像提高了一个,换过灯控,先知道是屏还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主板,是哪里的问题呢,请教各路大神!!!
三星

网友:
开机LOGO 偏吗?1.软件 2.屏

网友:
没有屏换吗 先换一下看看 不就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板子

网友:
应该就是屏幕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屏问题,先代换下试试!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不好说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
刷机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
看来还是系统的事情,刷机就好了。

网友:
先代用屏幕。不得再刷机

网友:
系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