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7-05-25):
X240,板号NM-A091,无背光。拆机,直接查屏线接口J10.

BACKLIGHT_ONvcc3p通过r668上拉,测试结果如上图。追vcc3p的来源,它是由VCC3M通过q22转换而来,测试结果如下图

控制信号VCC3P_DRV是由u101 55pin 发出的。

因为客户要的比较急,其本人也在店里等着的。直接把q22的d,s短接。Vcc3p有3.3v了,但BACKLIGHT_ON还是0v。测得r668 1端是3.3v,2端是0v,测r668阻值无穷大,更换之,BACKLIGHT_ON 的电压出来了3.3v。接上屏线,上电,显示正常,该机修复。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A:
Q22短接了 难道不会先白屏再显示?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这个电压直接短接待机电流会大啦

网友:
分析很详细,遇到同问题就立马会修了

网友:
学习了,这样接不会白一下屏再亮吗

网友:
一修板两处故障的板少

网友:
一般都是这么干的,换芯片没有必要。

网友:
是暗屏吧?

网友:
用屏供电  当做亮度开启用   白屏现象可以减少时间

网友:
屏信号缺失

网友:
应该会先白屏吧

网友:
哈,我也经常这样搞,省事,一般不爱追根究蒂

网友:
少供电好修 ,白屏 是屏没有供电的

网友:
我这也有台背光问题  还没修好的

网友:
IBM 也就暗屏还好修了。。 不过后期的超薄屏就有点麻烦了 不能改屏电路!

网友:
过来学习下  技术不错

网友:
故障清楚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2短接了 难道不会先白屏再显示?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开机白屏一下,客户一般不会计较,要是维修费多了一般都计较的.......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接3v

网友:
这是修19v?

网友:
3v控制电压跟亮度调节 有吧

网友:
没有白屏再显示,就是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就是反复搬动 屏幕造成了 插下屏线就好,我都插了 几十台了

网友:
这下好了,EC 都不用换了,老司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秒杀

网友:
电阻自然坏的还真不是很多 大多都是进水腐蚀

网友B:
显示图象前会白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图象前会白屏不

不会,就是正常显示

网友:
这样接应该会白屏一下,才能正常显示,切换屏幕也会白一下,如果客户不介意的花都没关系

网友:
一般暗屏,只要不是屏坏了都比较好修,不行就强行给他一个电压呗

网友:
快捷 维修很利索 学习了

网友:
r668的图没截图吗?

网友:
有些机器 显卡问题 也不出3V 强行拉个电压 也将就用  先把票子挣到再说

网友:
这种新款的小接口屏幕就是麻烦点了

网友:
X240小问题那么多了呀,最近论坛就看了几个修这机器的  刚好这边接了台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