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平板,板号A1778488A显示背光暗求图纸分析

楼主(2017-05-25):
平板,板号A1778488A显示背光暗求图纸分析 不知哪亲们有图纸分享出来,查查背光电路了

网友:
修不了剪个料板这个部分的电路代用呗

网友:
平板的图纸多数都没有,只能自己跑线分析。

网友:
这种冷门的东西   真不好找

网友:
背光的电压有没有上去

网友:
背光应该比较好弄些的

网友:
修这种平板,几乎都没图纸

网友:
图纸是没有的。只能根据经验修,一般有升压二极管和电感的地方,换个二极管或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