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 开机报警两声

楼主(2017-05-25):
联想E40 开机报警两声,个人感觉内存或显卡,换内存后也是报警,网上看到好多人说是BIOS,北桥的问题,接了一个USB接口的键盘,等开机后数字小键盘的num灯能切换,同时按下ctrl+alt+del键可以热启动,拆机看显卡是ATI的,这块显卡没有黑胶那就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加焊完待冷后亮机 接下来也清了一下散热器 ,希望能用久一点,原创不易啊,各位看官给点小分吧

网友:
黑胶的加焊可以保多久

网友:
最多用几天都OVER了

网友:
这显卡封胶不多基本不走珠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都带胶吧?是不是别人已经重植过吧!!

网友:
可以改集显样

网友:
你改过?没预留位置怎么改

网友:
拆下来重新植锡球,用的会就一点

网友:
考虑改集显。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里肯定有黑胶的,很快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这个机器没封胶,我还真没有见过,是不是看走眼了...别人换个显卡吧

网友A:
怎么会没有黑胶

网友:
E40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不是都有胶的?

网友:
打了黑胶的取显卡不小心就会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黑胶

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坏的就是显卡和散热片,换了就好

网友:
吹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这机器  只能 换成INTEL集成  一套   否则 必到返修

网友:
主要是还要检查一下散热器,散热效果好不好,不然就会返修

网友:
这机子显卡都有黑胶的啊

网友:
显卡 显卡 用不了多久

网友:
没被人换过桥没有黑胶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