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28笔记本,开机0.3A,5秒后跳到0.9A

楼主(2017-05-25):
看到这台机,我首先想到了,这台机有痛病,1、南桥背面电容。2、NEC大电容。

网友A:
不好意思各位大神,点快了,还没写完就发出去了!

网友:
你要描述什么  修好了 还是没有好  我这里有主板  200包邮 报客户380不用修了   换板吧

网友:
重新写吧,拆机后,我首先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均正常,然后测量了时钟和复位,发现无电压。
然后我查看了时钟供电正常,晶振起震,然后又查看了时钟的开启发现无电压,查图纸发现开启是
重南桥发出的。cpu供电芯片首先是把时钟的开启发给了南桥,而后南桥再发给时钟芯片。然后停下来
想了想,电流跳到了0.9A,无时钟无复位,电流不应该这么大的,一定是有短路。想到这点,我迅速用手去
触摸各大芯片,发现南桥巨烫,并且已经鼓包了。南桥内部短路。上BGA更换南桥,换后南桥不烫了,但是还是不
能亮屏,想到了台机的痛病,去掉南桥背面电容。用6个330更换NEC电容,上电亮机了。

网友:
NEC的大电容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网友:
最好要的图来说明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各位大神,点快了,还没写完就发出去了!

发出去也没关系,点击帖子下面的编辑是可以修改帖子的

网友:
俩通病你全搞了,

网友:
这机遇过 NEC大电容与桥后面的小电容,还有显卡的的,就遇到这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