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57 不识别硬盘 卡logo

楼主(2017-05-25):
戴尔5557 不识别硬盘 卡logo 换硬盘还是一样 刷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拆开来 看看下桥是什么型号的。加焊下桥看看

网友:
换pch 你要学会三板斧

网友:
不装硬盘能过吗?SATA数据线测量过吗?

网友:
查硬盘供电和   耦合电容,PCH

网友:
那就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老老实实杳哪,别偷懒了。

网友:
外设排除了吗

网友:
百分90是桥的问题,报一下风险吧

网友:
SATA总线, PCH   BIOS确认是好的吗

网友:
先刷bios,测硬盘接口和相关线路。然后是桥的模块的供电,换桥等。

网友:
看看耦合电容,碰到过耦合电容腐蚀的

网友:
硬盘供电是多少V

网友:
无法帮你,供电,时钟,复位等等是否正常,你都没说。

网友:
要说明问题情况

网友:
就拆一个硬盘 就完事了??    光驱 键盘 声卡 网卡 归南桥管的都要拆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故障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