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11S 单桥BIOS,BGA的IO

楼主(2017-05-25):
按开关后,开关灯亮,但是电流是0.00。。测量主板上的电感,由于没有图纸,测到有3.3和5V。。先是放电BIOS小电池,插电无果还是一样的情况,再涮BIOS,搞定,亮机,测试四五个小时没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yoga 11s 四代单桥.rar

网友:
CPU是i3的。板号LA191

网友:
恭喜楼主大早上遇到好事

网友:
恭喜厉害厉害,我的一台也差不多这个问题,刷刷看看

网友(2017-10-17):
我的机器上到0.5电流就不动了也不显示,一般什么问题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