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不认硬盘 死机

楼主(2017-05-25):
机器原来毛病不认硬盘 ,不定时死机。这机器死机不干显卡吃亏啊,先干完再说。ok失败,问题依旧。再看不认硬盘干桥吧。好吧还是一样。ok乖乖跑电路吧。
已经亮了所以供电我想的肯定正常,随便戳了几个都ok,看硬盘供电时不对只有4v多一点。 ok,又陷入惯性思维了。查开启条件15v。 但是到开启电压是不正常。
MAIND电压不正常只有6 7v,
问题找到就ok了,一个字拆,拆pq27,pq76,。我擦还不行,不认硬盘。
再找,再拆pc210.ok终于完事。我去。
总结就是二级电压开启不足,不稳定。瞎搞。惯性思维害死人啊。
仅供学习。高手莫吐槽

最后,饼哥为毛签到下载分没了。作为懒人真的不想写帖子。

网友:
补充一下15v正常,过PR253就不正常了,换过不行

网友A:
那东西坏了,引起的是有点少见...还了花了不少时间吧,修这台机器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坏了,引起的是有点少见...还了花了不少时间吧,修这台机器

属于自己纯作,搞错方向几回

网友:
E40这种故障很少见,为毛你的帖子不能加分

网友:
联想e40的问题真多

网友B:
这个机器就是典型的盲目维修案例   新手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就是典型的盲目维修案例   新手引以为戒

给点面子啊 哥,。,。

网友:
E40啊 故障多多的机型

网友:
硬盘认不到还会死机,要么就是供电  要么桥。。

网友:
你这种问题是不是维修的时候弄出来的哦 ,修那么多这个机器 没有遇见你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自己告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