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不跑码

楼主(2017-05-25):
接一台m421r开机电流1.28无跳变 开机时风扇不转 已刷bios还是一样故障 有同行修过这问题机子没,给个思路啊不知道咋查了
刷BIOS

网友:
你电池拔掉了吗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是这个电流吗

网友:
先判断一下是否过内存了,拔下来内存条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吧

网友:
正的太好了,不错,下次在来,很好

网友:
拔掉内存看情况改变没 不一样就是过了内存

网友:
看看 内存过没过,有几次跳变,这个电脑应该在内存 显卡附近了

网友:
这个只能一步步按着时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