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0-1主板3.3SB指示灯一闪一闪维修

楼主(2017-05-25):
型号不明
板号:DELL  GREAT BOAR  MB  13040-1
故障:不触发,3.3V指示灯一闪一闪,开关3.3正常.ATX 5VSB正常
维修过程: 诊断卡3.3VSB指示灯闪,测量PCI  A14脚只有0.74V可怜的电压明显拉低,首先想到网卡,拆除网卡故障依旧,再用烧鸡法,烧到一个三极管发热,如图,摄子指的东西就是,拆除指示灯恢复正常不闪了,短接开关,股利触发,直接跑OO亮机(PSELL好多主板都不正常跑码就可以亮机).其实修主板修得多了,有时不一定一定要参考图纸才能修好

网友:
修的 挺 6的

网友:
奶茶妹也来修板了   强东都那么大生意了 还来抢我们做维修的生意   留口饭吃嘛~~~

网友A:
那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没研究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没研究一下吗

没找到电路图,反正不装也没什么影响,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没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没研究一下吗

好像网卡认不到,有可能是给网上信号或者供电的

网友:
台式机也用烧机大法???

网友:
应该网卡坏了吧 ,外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