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5p-i7 版号6-71-wa500-d02a bf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5-25):
机器不掉电能正常使用 不定时掉电重启 有时候只掉电不重启 sr17e换了还是一样 bios刷了一样 进bios设置里面一样会掉电重启 外设全部去掉了
大神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什么信号掉电会导致重启

网友A:
    查一下  5v 的开启信号 一个6脚复合管   那个容易不良

网友:
补充   你去对照一下M510 的图纸  然后看一下PQ9 这个管子   能不能对应出你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5v 的开启信号 一个6脚复合管   那个容易不良

换过了 还有内存那里的也换了 一样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容不稳定导致的呢?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LZ搞定没有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都修好没有啊,我也有一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