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怎么能用固态硬盘达到8秒以内开机的速度

楼主(2017-05-25):
客户要求8秒内开机,i5的cpu,是不是必须用安装版的系统才可以?

网友:
要用GPT模式,安装版

网友:
不是有4秒开机的吗

网友:
把BIOS里面的UEFI开启后,在装系统 ,就可以开机很快的

网友:
软件不多的话  随便都能8秒开机

网友:
这个给机子配置有关系吧

网友:
几秒都无所谓我觉得

网友:
用固态硬盘

网友:
用G的系统,都能轻松8秒以内开机,系统多优化一下。

网友A:
快几秒能又有什么意义,又不是快几分钟。

网友:
分区的时候用4K对齐,硬盘要速率快点的

网友:
跟配置有关系把   , 一,二代的估计8秒开不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用64WIN7 开启ACHI   然后对齐4K   优化好启动  用2345或者 360  开机一般6秒  起码6G的SATA  固态硬盘就可以了
华硕H81  4G   集成显卡   影驰120G固态  这配置我搞过    华硕H110  G3900   4G  二线120G固态  这配置我也搞过 都可以6秒左右开机

网友:
对了  这个必须是4代主板  3代的主板都没有6G 的SATA

网友:
把bios自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几秒能又有什么意义,又不是快几分钟。

对客户是个很不错的卖点
销售技巧来说  这个很有必要

网友:
装个WIN8系统

网友:
最好装WIN10

网友:
硬装系统 固态 少装软件 应该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