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K 开机0.24-0.3左右 独显供电没出来,别的电压都有

楼主(2017-05-25):
ASUS X550JK   客户说晚上看看网页就黑了,拿来检测 开机电流是0.24-0.3左右   测各个供电正常唯独 独显供电 PL8502 PL8502 没电压  电流也太低了  示波器泰克150M 刚买来想学次测信号。没学过

  首先ASUS BIOS 坏的太多  花钱买的原厂BIOS 问题一样,BIOS 排除  刚买的示波器  学学示波器  泰克的  150M 的
BIOS 第一脚
各个脚位 BIOS 工作可以
测显卡供电芯片
UP9013P   供电有  EN 控制角没有电压

PD8501 是空的没有芯片   电阻后端

这一块也没电压  D7705 二极管 的3脚 有3.3V 电压

测EC得信号  LPC_FRAME#
测这个信号 和内存 SMB_DAT 和SMB_CLK     没有明显信号工作    示波器刚学   主板 上板载内存  屏蔽过   电流 还是一样
  请大神教教我  Intel 测 CPU 测什么信号     还要测什么信号
关键这个问题  怀疑是  CPU 问题   4代U   坏的多。 不敢直接修。怕无法交换。

测剩下几个信号 都是 直线     LPC_FRAME#  内存 SMB_DAT 和SMB_CLK

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 这个机器会那个地方引起 这个电流我觉得 CPU 都没过, 但是CPU 供电 和集显供电都有    唯独没有独显,内存肯定每过,内存 2组信号示波器没反应。所以显卡怎么会缺电压

我上传这个机器点位图  和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FZ点位图X550JD_2.0.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板号:x550jd rev.2.0.rar

网友A:
CPU坏了还能交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还能交换吗

我只是怀疑CPU 坏了,,不确定啊 ,所以请教来了 ,。。不过CPU 有问题也可以交换。别找交换维修的 ,找真正 服务站交换的,。交换一个星期左右但是 是全新主板

网友B:
cpu的供电是出来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供电是出来多少V

CPU 供电 1.68V

网友B:
可能复位都没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复位都没出来吧

关键 不知道 ASUS 的 SVID_DATA  和 SVID_clk       在哪测量示波器刚学次,,看来还是要血刺时序,再有图纸。复位忘记测量了 。。应该测测复位。。 这种情况,。 RTC 信号一般没问题吧

网友:
PM_SUSC#    PM_SUSB#   触发后有没电压了?  现在修到啥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