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烧糊了大大们 知道这是什么吗?有图

楼主(2017-05-25):
主板印的白字是 “RCH2” 请问大大们 这是代表什么料?补充 :我找了个图 这个料是黑色的 上面似乎有字 ,但是图太模糊看不清,所以不敢换成电感。
主板

网友A:
滤波电容吧
我找了个图 这个料是黑色的 ,但是图太模糊看不清。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吧
我找了个图 这个料是黑色的 ,但是图太模糊看不清。

网友:
如果有一端接地,电容的概率大,两端都不接地,可能是电感。

网友:
就是个保险电感吧

网友:
弄个公共点二极管上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