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主板跑b4就停了

楼主(2017-05-25):
如题  华硕A85  FM2主板  跑B4  停了  一会就B3  然后在B4   就停了   有知道B4是什么意思吗? 不过内存?  我测了 0.7  3.3  都有啊  1.5也有啊

网友A:
不插内存是什么代码啊  测下BIOS的电压   刷BIOS

网友B:
供电 复位都有了 可以考虑BIOS了 相对其它地方刷BIOS 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是什么代码啊  测下BIOS的电压   刷BIOS

BIOS直接从好板里面换一个   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 复位都有了 可以考虑BIOS了 相对其它地方刷BIOS 容易

BIOS刷了   我在换几个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是什么代码啊  测下BIOS的电压   刷BIOS

不插内存跑3F   能开始跑码BIOS电压应该没有问题把

网友:
有没有刷BIOS看看

网友:
换了BIOS  涛声依旧

网友C:
华硕 B4 有些是亮机的了  加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 B4 有些是亮机的了  加显卡看看

用了显卡了    用和不用一样   用5400集成显卡  750加独立显卡   都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内存条件没有满足吧

网友(2017-07-05):
今天也遇到昂达 A85   FM2 主板  跑 B4 过一会到B3  不亮机, X4 740+独显不显, 换APU 接集显也不显示 ,代码都一样, 看来这AMD板子有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