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一颗电阻屏蔽华硕X550CC板载内存

楼主(2017-05-25):
华硕X550CC跑55代码,板载内存颗粒短路。客户着急用,只好屏蔽板载内存

把R2432   移到R2433的位置就OK

网友:
楼主能标出具体位置   设置个限权就好了  肯定会加不少分的

网友:
学习了板载内存可以屏蔽

网友:
这个屏蔽内存的不是已经有了吗。而且还很详细

网友:
楼主,那个诊断卡,在那买的~只能用ASUS吗?

网友:
下次可以研究研究一下 没修过下。。

网友:
有点位都很好屏蔽

网友:
楼主是不是图二左上角 排阻右边的三个电阻

网友:
楼主你的检测卡在哪买的,看着挺好用的,支持的主板多吗,

网友:
那个测试卡什么来的?可以跑马?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华硕专业测试卡哪里买的?

网友:
发的图纸的图片都没有了

网友:
虽然看不到哪个电阻,但看上了楼主的诊段卡

网友:
这个诊断卡不错

网友:
内存槽上面也可以跑代码是吗?

网友:
记住了留着下回用

网友:
高手都是轻描淡写啊,楼主你的指导卡好牛逼!!

网友:
这个诊断卡 是 单测华硕? 看样子在内存上面好像 很多机器也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