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下MAX17020E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7-05-25):
这个板子7脚的线性5V没有输出 经查发现 4脚的ENLDO偏低 只有1.6V 这个信号是由5脚的RTC经过0欧电阻直接转换过来的   断开电阻发现RTC电压正常  接上电阻就发现被ENLDO拉低  然后我量下7脚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烧机也没有发现短路的情况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ENLDO会被拉低

网友:
换过芯片了吗。感觉应该就是4脚线上的东西拉低了

网友:
好久美欧认真看电路图了  都快忘记了

网友:
换个芯片

网友:
查7脚电容,换待机芯片

网友A:
支持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换个芯片再说

肯定换过芯片才来问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问题???

网友B:
enldo怎么可能是RTC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ldo怎么可能是RTC上拉的??

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