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781P不触发

楼主(2017-05-25):
型号: 联想1400-1   集显
板号 :LA-3781P
故障 :有35V,不触发,IO EC_AVCC供电正常,南桥晶振0.02压差,IO晶振0.1压差,IO正常接收到开关发出的ON OFF信号,但没有RSMRST电压好信号给南桥,也没有PWRBTN#信号,请思路

网友A:
主要看,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休眠

OK,供电已经有了,复位是供电过一个电阻给IO的时钟也有,时钟有一个独立的晶振,休眠就不知道了,关键是发不出电源好信号给南桥

网友:
电源好信号 打值一下,短不短路, EC的bios。 PWM 3v 5v是不是正常  LDO正常吗

网友:
南桥待机电压 查了没

网友:
刷BIOS 或者换IO就好了

网友:
ACin   LID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