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25):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门店早上刚开门,一位阿姨急匆匆的跑进来说她的苹果手机进水了,现在开不了机,拆开发现里面还有很多的水渍。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拆机,把机子拆散,用纸巾吸走机子上面的水,把零件放在加热平台上加热去掉剩余的水,主板拆掉屏蔽罩,用风枪开160度烘干一会儿,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进水的地方。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维修 图2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维修 图3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维修 图4

  打了一下对地阻值发现,PP_VCC_MAIN对地短路、PP3V0_NAND对地短路,清理进水腐蚀地方,把腐蚀的电容挑掉, 两路供电恢复正常。

  接可调电源上电正常,接屏显示阴阳屏,右边不亮,显微镜下观察外观,打对地阻值都正常,屏幕上的座子发现发霉腐蚀,有一个引脚已经腐蚀掉了。结合主板接口,腐蚀掉的引脚是PP_LCM_BL34_ANODE_CONN,因此屏幕右边不亮,直接拆掉屏幕座子,补脚位更换座子。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维修 图5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维修 图6

  开机测试,显示正常,功能都正常。

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阴阳屏维修 图7

  至此,iPhone6 Plus手机进水开不了机,阴阳屏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不错,我们这修阴阳屏(屏幕问题)都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A:
屏上腐蚀 了  飞线是不是比换座更快一点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上腐蚀 了  飞线是不是比换座更快一点咧

换更快,15分钟两个座子,用亮机板考核,且能正常使用,。。。过不了的老徐在楼顶等着。

网友:
看到座子就想起15分钟两个,好紧张。怕做俯卧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更快,15分钟两个座子,用亮机板考核,且能正常使用,。。。过不了的老徐在楼顶等着。

15分钟两个 老徐要求太低了吧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这么快就修好,

网友:
超版无私奉献,实为感谢

网友:
这个没有比较万幸没有大故障,换个座子就解决了

网友C:
为什么不在屏接口上接一根线到主板上哪样多省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分钟两个 老徐要求太低了吧

你想得太简单了,座子能倒下不少人。要求锡点均匀,无虚焊,少锡,多锡,歪了,或者直接搞死主板,都算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在屏接口上接一根线到主板上哪样多省事呀

这样弄不好装屏,还是换座子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得太简单了,座子能倒下不少人。要求锡点均匀,无虚焊,少锡,多锡,歪了,或者直接搞死主板,都算失 ...

还能搞死主板啊  那得有多大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