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记录海信LED42K20换灯条过程

楼主(2017-05-25):
今天活少,将一台海信LED42K20换灯条过程记录下来,因为都是自己摸索着边干边学,没见过别人换,自己一直都这么干,所以请师傅们指点看步骤正确不正确!下面开始先上机型图片

拆开后盖,

把和前框连接的排线拔下,喇叭拆下

把前框四周的小螺丝全部拆下!

将前框和屏连接的暗扣小心掰开

前框取下后,就看到屏了

将屏灯掀起就看到规律分布的灯珠了。

将白塑料纸小心的掀起,就看到灯条了!

把旧灯条小心拆下来

换上新灯条,感觉有点松,就用热熔胶在每根灯条上点了一点,图中黑的就是热熔胶,因为用打火机烧的,所以是黑的!

然后把白塑料纸重新粘好,把屏和透光板(里面几层不知道都叫什么)等装好。

此时应注意屏应该装到位,四个角都有标识,否则会在安装时按不到位,用力按又会将屏压碎(我就压坏过一个32寸的)!将前框装好,小螺丝拧上,试了一下机,

没事,装好后盖试机!没问题!

维修结束!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型号和拆后盖的图片怎么没到正文里?再传一下!
型号:

拆了后盖的图片

网友:
坐沙发,一眼还以为是曲面屏

网友A:
楼主写的详细,俺还没换过那么大的屏啊,下次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详细,俺还没换过那么大的屏啊,下次试试了

谢谢师傅的加分!换灯条时只要小心点没事的!

网友B:
这么大的屏  换灯条  风险挺高的

网友C:
大屏还没拆过,我的工作台32寸往上的都放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屏  换灯条  风险挺高的

是的,我曾经给人弄坏一个,现在每次换都提心吊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屏还没拆过,我的工作台32寸往上的都放不开

谢谢师傅加分!屏越大风险越高!

网友E:
拆屏我一般将面板朝下动,只动后面的背光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屏我一般将面板朝下动,只动后面的背光部件。

谢谢师傅指点,以后我也向您那样试试,看哪种方法安全系数高点!

网友F:
屏太大 拆一次不易啊,还的有个帮手帮着扶着

网友G:
LED灯条不能用热熔胶的   只能用防高温的胶带   你这样早晚会吃这样的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太大 拆一次不易啊,还的有个帮手帮着扶着

谢谢师傅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G:
LED灯条不能用热熔胶的   只能用防高温的胶带   你这样早晚会吃这样的亏的

是吗?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H:
热熔胶温度一高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热熔胶温度一高就化了,

是这样啊,谢谢师傅指点,我只是每条上点了一点,不知有没有事。

网友I:
换灯条  一点都 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灯条  一点都 不专业

可否麻烦师傅指教一下怎样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是吗?谢谢师傅指点!

灯条用好质量的3M双面进口胶粘接比较好!装配时要考虑散热的问题。防止故障的反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曾经给人弄坏一个,现在每次换都提心吊胆的!

换灯条不管多大的屏取下放到一个安全,少接触灰尘的地方。放心的把灯条更换好。再把屏放回原处。需要注意的是屏是很容易裂的。在拿和放置时注意就可以了!比如60寸以下的拿屏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分单手或双手拿。一般建议双手拿。拿的位置很关键,原则是取屏时要屏一端有撑力。屏不是那么容易碎的。当然要胆大和心细。当你知道屏在那种状态不会裂就可以了!当取下屏悬空时。要让屏在自然的下垂状态。小屏(40寸一下)单手就可以。大屏(60寸或更大的)双手配合就行。需强调的是。取下屏不管你单手或双手拿屏,不管多大的屏。屏必须是垂直下垂状态(不能弯曲--屏裂了哭也是没用的。)。装新屏也是一样。拿屏的手法要对。先让屏一端放入屏框架一端。另一端缓缓放下至整个屏框中。上面框是要看清屏已经在安全状态的屏框内,再装上面框等组装好就行!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J:
灯条用好质量的3M双面进口胶粘接比较好!装配时要考虑散热的问题。防止故障的反复!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吗?谢谢师傅指点!

发热自己会掉的

网友:
详细简介换灯条

网友K:
多发这样的帖子,为我们照亮维修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多发这样的帖子,为我们照亮维修之路

对您有帮助就行!

网友L:
一步一步拍下来,记下来,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步一步拍下来,记下来,辛苦了。

谢谢关注!

网友M:
我还没有换过了,佩服楼主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还没有换过了,佩服楼主勇气。

有机会试试吧!

网友N:
换灯条风险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灯条风险太多了

是啊,我曾经换坏过3个!

网友O:
小心哦 不小心 蛋打鸡飞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小心哦 不小心 蛋打鸡飞

是啊!现在每次换背光都提心吊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灯条不管多大的屏取下放到一个安全,少接触灰尘的地方。放心的把灯条更换好。再把屏放回原处。需要注意 ...

32以上我都是用吸盘吸屏,不敢用手拿。

网友P(2018-04-21):
灯条用好质量的3M双面进口胶粘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灯条用好质量的3M双面进口胶粘接比较好!

谢谢师傅的提醒,以后也找您的办法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屏  换灯条  风险挺高的

是的,风险相当大,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网友Q:
换套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要胆大心细,我65寸的一个人照样换,关键要工具齐全,取必须要吸盘吸

网友:
引用 网友Q:
换套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要胆大心细,我65寸的一个人照样换,关键要工具齐全,取必须要吸盘吸

师傅说的好,要胆大心细还要有工具!

网友R:
好高深的一节课,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高深的一节课,受教了。多谢分享

在论坛上取长补短,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S:
这是个技术活,大胆,心细

网友:
这个要特别注意屏  搞过几个  有点点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是个技术活,大胆,心细

是的,每次拆大屏的都提新吊胆的,知道图像正常出来了才长出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