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麦克风接收器有杂音如何维修?

楼主(2017-05-25):
无线麦克风接收器有杂音如何维修?
现在接收器接入音箱,音箱马上就有杂音。

把接收器电源关了或者把音箱到接收器那根线拔了,杂音就消失。

那个大神知道是那个原件出问题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接收器电源滤波或是接收器连音响地线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接收器电源滤波或是接收器连音响地线断路

是C18个电容吗?这个C18 是链接麦克风音频输出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18个电容吗?这个C18 是链接麦克风音频输出接口的

我去,看来你不是做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