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一例

楼主(2017-05-25):
二修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7

故障现象: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手机无法开机

  接修一台iPhone7,客户表示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关机,再次开机后自动进去恢复模式,并且电脑连接iTunes刷机能够通过,但是故障依旧,手机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

  由于手机正常使用中没有发生磕碰落地和进水,而且被同行暴力拆修过,只能先拆开机器进一步观察判断。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

  拆开屏幕,发现电池固定盖板的螺丝被彻底拧坏,而且还少装了一颗螺丝,希望主板上没有被动坏什么元件。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2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3

  拆下电池盖板,加上稳压电源通过电流判断主板工作状态,没有大电流短路和小电流不工作,尝试联机刷机。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4

  手机刚出现进度条,iTunes报错9,通过经验判断硬盘可能有问题或者硬盘和CPU通讯线路断线,包括CPU本身内部模块损坏。从简到难逐一排查。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5

  通过苹果原厂设计图纸看出7代硬盘有三路供电和一路基准电压,测试电压正常,工作条件具备。接下来只能拆掉硬盘,测量底脚阻值检查通路有无异常。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6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7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8

  清除硬盘的边胶,轻松拿下。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9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0

  先把主板焊盘清理干净,去除残留封胶。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1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2

  测量主板硬盘底脚阻值全部OK。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3

  接下来更换一块好的256G硬盘上去。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4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5

  刷机测试,硬盘已经开始写入程序,没有报错9。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6

  刷机通过,开始激活,后续进入系统测试所有功能全部正常。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7

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 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8

  然后清理手机内部灰尘指纹,贴上原厂屏幕边框胶,还原防水防尘性能。至此,iPhone7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7手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3982-1-1.html

网友:
楼主这个焊盘不是清理的一般的干净啊

网友:
客户的资料岂不是没有了

网友:
第一次刷机能通过但无法开机后面拆了一下没动其他再刷机又报错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手弓干得漂亮啊,焊盘处理的非常漂亮,

网友:
就是客户的资料已经没有了,手工,手法不错

网友:
原来硬盘底层坏了吧  修复一下底层试试

网友:
最近修了好多充电后不开机的6S,全是硬盘坏,修复底层无效,不知为何

网友A:
直接换是对的    修复重装没钱

网友(2017-06-25):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是对的    修复重装没钱

然后原来换下来的修修底层又可以拿到网上卖

网友:
这手工真是漂亮 楼主多少度吹的硬盘 方便透露不  什么风枪风速

网友:
修手机温度掌握不好,好怕把旁边的都吹爆。

网友:
楼主 的那块硬盘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系统有读到硬盘才能进恢复模式的

网友(2017-08-20):
             技术相当不错 抓紧学习

网友: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上迅维学习修苹果手机了

网友:
估计硬盘虚焊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2018-08-25):
手工是维修手机的重要部分  我得努力喽

网友:
苹果7刷机报错9是硬盘底层出问题,小6系列一般都是逻辑麻片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