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5-25):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拿来的一台液晶显示器,品牌是新境界T215,没见过这个牌子,现象是不通电,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拆机测量电源板给驱动板输出的5V供电没有,交流220V有,保险正常,过了整流直流330V也是正常的,这样判断基本电源高压部分正常,然后测量后级5V输出端发现两个并联的二极管是通路,问题应该就是这里短路导致电源保护,拆下两个二极管逐个测量,其中有一个是短路另外一个是好的,型号是SB5100,找了个料板拆了换上去,插电测量5V出来了,按开关灯也亮了,把屏幕装回去,接信号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飞利浦, 三星 显示器不加电的, 二极管很容易坏

网友:
新境界这个显示器  修到过 但是不多   出货量不多

网友:
整流二极管坏得很多

网友:
思路没毛病

网友:
经常碰到这 个二极管损坏的

网友:
没有修好过液晶板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捡钱啊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 三星 显示器不加电的, 二极管很容易坏

还有mos管,还有驱动板VGA口附近小电容

网友B:
你这样修易返修,最好是换新的一对一起换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新境界这个显示器  修到过 但是不多

网友:
什么牌子的都差不多,电源长时间通电,5V待机长期工作,这个位置的肖基特二极管都容易坏。

网友C:
最好是换一对,换一个容易返修

网友:
好修我,整流之后噶出问题

网友:
好  好  好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现在液晶维修价格太低了

网友:
为了金币必须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修易返修,最好是换新的一对一起换

是的,最好参数一样的换。

网友:
三星 最容易坏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换一对,换一个容易返修

换的一样的。另外一个没坏没必要换

网友:
我就喜欢看这维修贴

网友:
不错 这种5V短路的 在联想显示器上遇到过几次

网友:
整流二级管。坏的多。

网友:
这种也发帖,

网友:
显示器二极管坏是很多的。我都备了好多二极管,50V400A的

网友:
很多显示器不加电的,电源板有双 二极管的很容易坏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