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425 820-3462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不能开机

楼主(2017-05-25):
APPLE A1425 820-3462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不能开机但是里面有开机的声音谁遇到过呀集成显卡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暗屏

网友:
是EC芯片的问题 现在换了一个EC 电池不能用 能发现电池但是不能充电

网友:
有声音说明时序基本完成了,很多都是暗屏。

网友:
这机子还不好搞……。

网友:
这个就是要看的观察啦 是 没有显示 还是没有背光呢

网友(2017-07-10):
刷一个BIOS试一哈.可以..

网友:
1425的ec芯片可不好找啊!机子本来就少,料板都不好找!!

网友:
EC你都能找到,不容易呀,1425本来机器就少,EC不好找呀!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 有时显有时不显 我遇到的BIOS也有可能

网友(2017-08-12):
这机子还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