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214Hvb,友达T215HVN01.0白屏维修

楼主(2017-05-25):
首先感谢用户“lyjndad0539”,他的帖子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原帖在这:   [维修经验] 友达T215HVN01.0图像白雾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024

一戴尔E2214Hvb的显示器,大白屏,图像没有任何变化。屏幕是友达T215HVN01.0。常见的电压都是正常的,AVDD1 12.7V,VGHC1 22.4V,VGH1  26.9V,VGL1  -6V。但V1-V9全是0V。

测量后面有电容C55短路了,换了之后V1只有3.6V,这个电压应该是12V才对。不过现在隐隐能看到图像了,符合坛友帖子里的情况。我把R64 4.7k电阻、前面的三个滤波电容全都换了,电压还是那么低,还有短路的。上面一排进屏的电阻都是20几欧的小电阻,那我就把前面几个电阻分别拆掉,看看谁把电压拉低了,结果就在第一颗R65上,拆了12V就上来了。那么现在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屏内部有微短路,二是屏内部的元器件老化,耗电增加,原先的电流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我就把R64这个4.7K的电阻换成了51欧,V1-V9电压就全部出来了。屏正常显像了,修复完成。

不过显示效果第一眼看上去就不舒服,图像的边缘不是非常锐利,有点墨汁在纸上被水浸后散开的状态。挑剔的人也许能看出来,一般人不会觉察。(后面发现颜色菜单里有个image enhance选项,关了就和正常显示器一样了,那这个屏也可说是完美修复了;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4.7k电阻在就不能正常工作)

友达逻辑板V1-V9阶梯电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设计,下图板上都有这些电压。老板子上标注VGMA,不知是不是gamma电压的意思。老板子上第一个限流电阻都很小,0欧、4.7欧,22寸LCD上还是6.2欧,不知这款新屏怎么突然就用4.7K这么大的电阻了,一般这可是当信号用的,竟然拿来当限流电阻,除了省电外,这样设计不知有没有什么深意。

最后发现菜单也锁住了,解锁是按最下面的按键15秒以上。

网友A:
会修逻辑板的都是大神,仰望敬佩中。。。

网友:
现在显示器的逻辑板  故障率越来越高了

网友:
能修得这样深技术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修逻辑板的都是大神,仰望敬佩中。。。

你也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大神啊,

我不会修逻辑板,啥对啥都搞不清

网友:
妞妞不哭,你已经很好了

网友C:
最后那个图片呢,太大了吧?圈子 转半天也出不来,建议压缩到500K再上传。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图片呢,太大了吧?圈子 转半天也出不来,建议压缩到500K再上传。

我是截图的,现在都不直接上传压缩图片了,截图更快。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去修改下。
原来是图片崩掉了。原图我已经删了,就是张亮机图。那就算了。

网友:
牛B阶梯电压。能到这部肯定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