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apple 4s

楼主(2017-05-25):
机器热了无声音,声卡虚焊吗。。。。。。。。。。。。。。。。。。无声音时按音量加减键图标也没有。。。。。。。。。
App

网友:
先加焊一下看看先

网友:
加焊试试吧

网友:
不好说,先焊一下再说吧,不行重植一下,4S的机器不值钱随便搞。

网友:
4S这个故障你要换个尾插排线试试 很多尾插短路把电压拉低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加焊看一下

网友:
如果怀疑尾插问题的话,可以把尾插扣掉,不扣,开机放音乐什么的,让机器发热,声音大小能调不,如果还一样可以排除尾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