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300E43通病问题!!!!!

楼主(2017-05-25):
三星型号300E43.板号Scala3-14CRV 问题是有时能关机有时开不了,电流基本卡在内存位置,还有时候会用着用着花屏--------元件位置在CPU散热架正下方【南桥这一面】,8角MOS管的4脚开启信号连接的
三极管
有问题,,,因为不知道怎么发图,只能这样表达了。。。。。。
cpu

网友:
开启电压正常是10V。。。。。

网友:
楼主修过很多了吗?

网友:
你这也说的太笼统了,表达的也不专业,只有等有类似故障在借鉴了。。。。。

网友:
这个帖子有图才有说服力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最好能上图啊

网友:
控制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