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

楼主(2017-05-25):
每次点亮就掉电,显示一下就掉电,BIOS.........GPU..............桥。。。。。。。。。全修过还是老毛病。。。。。。。。。。
掉电

网友:
裸板点也一样吗?
应该有信号电压不良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每次掉电都一样的话,考虑温控芯片,开关,以及华硕的休眠

网友:
是不是开关电压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