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DS2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25):
开机风扇转下又停,转下又停。机箱内硬件全部重装过

网友A:
这种现象  是技嘉这块板的通病故障  供电没出全  BIOS不对  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 供电 不出全部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转下风扇,停下,转下又停下!

网友:
看下板子的供电吧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都出来没有,这种现象一般是缺供电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  是技嘉这块板的通病故障  供电没出全  BIOS不对  查一下吧

既然是通病,能不能说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通病,能不能说详细些??

这怎么说详细啊  这板子  我前几天刚修了两块 全是供电没出来的  从内存供电就开始没有 一直修到总线供电 才修好  你这个缺什么供电得你自己查啊    我上面都说了  供电不全  查供电

网友:
查查供电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缺电压吧,看看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供电不全  查供电

网友:
有没有保修啊

网友:
解决好没有,等着学习经验呢

网友:
不懂供电、不懂啥南北桥、不懂BIOS是啥的 ,,请给专业的人修吧。。装系统是装不好的。

网友:
查供电吧   技嘉的板子很多都是这问题

网友:
要是转下就停了 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要是转下停 完事在转在停反复的话就是主板缺少电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

网友:
看下CPU电压正常不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