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固态硬盘可以用台式机对刻系统吗?

楼主(2017-05-25):
固态硬盘可以用台式机对刻系统吗?就是盘对盘对刻那样!!
固态硬盘

网友:
可以啊,只要容量够,万能的GHOST.

网友:
可以,并且速度超快!

网友:
可以的,也可以使用ghost把你需要的系统ghost到另一个硬盘里去

网友:
66666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可以 我试过

网友:
可以的,用GHOST里面的克隆。

网友:
可以,固态速度快多了

网友:
可以。我做过啊

网友A:
我认为要先分区4K对齐吧。然后再分区对刻。直接对刻无法4K对齐
午夜情怀
这个真没有在意过,可能还跟单个盘做镜像还是整个盘做镜像的有区别吧?
详情

网友:
可以的固态只是块硬盘而已

网友:
必须可以的,我试过机械硬盘刻录到nvme硬盘

网友:
一样的搞把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要先分区4K对齐吧。然后再分区对刻。直接对刻无法4K对齐

这个真没有在意过,可能还跟单个盘做镜像还是整个盘做镜像的有区别吧?

网友:
固态的盘够不够大呢?

网友:
可以的,我之前也试过l

网友:
肯定可以啊就怕你的容量不够大~~~~

网友:
可以,就看你的容量大小了

网友:
完全可以 没得问题

网友:
肯定可以阿...都是硬盘

网友:
可以啊   就在pe的分区工具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高级技术号啊!是来刷分的吗?

网友:
百分之百可以,放心用

网友:
百分之百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啦

网友:
放心可以的

网友:
百分之百可以对考的

网友:
速度非常的快哦

网友:
百分之百,非常的快

网友:
速度快得很哦

网友:
非常的快,不错

网友:
现在在的就是好

网友:
可以的,一样的道理

网友:
当然可以 5555555

网友:
可以的 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要先分区4K对齐吧。然后再分区对刻。直接对刻无法4K对齐

网友:
可以直接GHOST

网友:
可以的,但速度不怎么样

网友:
可以的 一样用,用ghost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固态硬盘和普通硬盘并无太大区别。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固态也是盘,肯定可以

网友:
可以使用ghost把你需要的系统ghost到另一个

网友:
有几台双硬盘的机器,一会试试

网友:
这个绝对是可以的

网友:
对了我的也有个问题就是 固态和机械用的同时机械的很容易坏

网友:
可以的
OK

网友:
可以啊。ghost

网友:
正常的话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的,使用GHOST中选项1-1-1是整个盘符克隆,1-2-1是磁盘克隆 看你选择怎么去克隆

网友:
可以但是容量得一样把

网友:
不如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
固态硬盘分区要对齐4k

网友:
ghost 可以硬盘对拷

网友:
可以 但建议先做4k对齐 当然 容量肯定要注意看下是否够

网友:
可以只要容量合适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只不过容量要至少一样大,目标盘大过原盘是可以的,但绝对不可以小于原盘

网友:
可以的 都一样的

网友:
当然可以呀

网友:
我用DG,很方便

网友:
可以啊,只要容量够

网友:
当然可以,不用怪异

网友:
可以的,反正都是硬盘,没区别

网友:
当然可以啊 没毛病

网友:
可以,只要是一样的硬盘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