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开机电流0.4左右马上掉电!

楼主(2017-05-25):
ACER E1-471开机电流0.4左右马上掉电! 刷了BOIS了。。换了南桥了。没头绪了。。。。
掉电

网友:
有供电不全把

网友A:
别告诉我 你查都没查 就换桥了
佳晨笔记本维修
貌似你说对了
详情

网友:
上去就刷BIOS换桥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 3 5V转换电压看看

网友:
供电全部出来没

网友:
检测电压和信号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供电不足 缺电压 看看 二级转换电压全吗

网友:
先电压,时钟,复位,信号,根据时序慢慢查,希望楼主好运,到时修好了,回复一下我哦!

网友:
电流只跑0.4,应该电压没出全的呀

网友: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电压,复位都有了吗,难道上来就换南桥?

网友:
CPU附近的MOS管是不是有测过

网友:
楼主手上桥不少呀,这种问题电压应该不全吧。

网友:
电压没有出全。哈哈。上来就大搞。板子没让你修坏吧。

网友:
盲目动刀,基本的都没有检查

网友:
先把时序弄清楚,然后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注意二次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供电不全,查下什么供电没有

网友:
0.4应该还缺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缺电压,一般都会掉电,看看电压都出来了吗 ,掉电的一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告诉我   你查都没查 就换桥了

貌似你说对了

网友:
测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BIOS就好了

网友:
大哥, 一来就换桥啊?

网友:
缺电吧  好好查查

网友:
问题没确定前不要动桥吧,还好这个板不是很贵,前两天刚换的

网友:
我先占个座 ,【迅维】好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