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 从电源方向 雷击

楼主(2017-05-25):
    型号Y510P I7 高配呀,客户说山上变压器被雷击坏了,电源适配器也坏了,笔记本通通没幸免。
    通电看了一下电流5A ,取下电池0.21A   应该是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烧了。客户打发走了后拆机。仔细检查保护隔离、充电上下管 、BQ737这些明显坏了果断换之。再量了一下各大电感都没短路的地方,就上电试试。居然一路亮机了,充电也没问题。这么简单φ(≧ω≦*)♪。(好戏才开始)
   其中一次测试没装电池的情况下关机后还有0.18的电流。再次开机也没问题 ,拔下电源再插电流0.004也正常就是关机不完全。在论坛下载图纸看了看,主板也摸了一下居然是南桥发热。最开始以为是RTC电路有问题。最后发现关机后+3V_PCH还在供电。

看图 +3V_PCH 是由PCH_PWR_EN#_R 控制

它又是受PCH_PWR_EN 控制  PCH_PWR_EN是又EC 发出……。
这怎么搞……难道是EC坏了,还是南桥? EC 又写了程序的。要不就这样给客户吧,反正客户只给了一天时间。没想到给他第二天就回来了,开机灯亮一下就灭,心想估计南桥真挂了,和客户说放这里吧,雷击的机子问题多。
   拆开看南桥+3V_PCH短路  Q148烧成灰 。没办法只好换,南桥换好后,找了个差不多的管子吧Q148也换了。

通电开机0.04A掉电。再打开图 (这个图真好有时序)查到南桥发给EC  PM_SLP_S3#和S4# 跳了下一就被拉低了。估计EC也挂了   再料板上找到一个8586E  再论坛下到一个程序直接刷上去
   亮机慢 找BIOS吧!

从论坛上机了一个可以解决亮机慢的BIOS 刷完点不亮。坑
心想要不4M的刷回来试试(这个机子两个BIOS 2M和4M EC另外的) 结果对了   亮机快 爽
      总算对了 再看看关机后如何 0.009A 电流正常。装机继续测试 没问题  。可是第二天一早来发现保护隔离又不过了。真是折磨人。 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BQ737 20脚PR321 断路  换了就好了。下面是我用的BIOS Y510P BIOS

网友:
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
关键是收多钱啊

网友:
修的不错  能分析时序了  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一看楼主的装备,就知是高手啊

网友:
罪魁祸首是电阻坏,不能分压

网友:
修机器不容易

网友:
这个机器真是一波三折啊 ,啥都坏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A:
换这么多也能修好,是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B:
这个机器买的贵修就贵呗。论坛对价格方面还是比较敏感

网友B:
这种机器修出来了。还真也不算啥事了 修一半卡住了 就真耗时间。

网友:
这台机子我遇到过奇葩问题     按开关    syson和susp#都出来了         板子上面除了3  5伏有    其他内存CPU   1.05   1.8全部没出来       真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买的贵修就贵呗。论坛对价格方面还是比较敏感

在理。。。。你懂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修出来了。还真也不算啥事了 修一半卡住了 就真耗时间。

修一半卡住是常有的事,但是都修一半了不把它修出来放弃就会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么多也能修好,是我已经放弃了。。。

放弃就会亏钱

网友C:
雷击的就怕返修。刷EC那个装备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击的就怕返修。刷EC那个装备不错啊。
809H 不过我没有发挥它的最大用处。还有一个希尔特哭晕在角落

网友:
小谢技术不错啊,装备齐全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