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S46C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5-25):
机器型号:S46C
板号:       K46CM 2.0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按开关触发后电流0.36,没有CPU供电,量测CPU供电芯片电压使能信号均正常,而23 24 25PIN无信号.

查看时序图,CPUSVID需要PROPWRGD产生后发出。向前查找发现25MHZ的晶振没有震荡波形。

更换晶振,故障解决,亮机

网友:
要是能把抓的波波也给发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A:
晶振不良,无时钟开机无显示。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无波,所以换掉,示波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华硕没图纸,只能靠经验去修

网友:
现在修本无示波器真得是寸步难行了。

网友:
只要是楼主时序熟练,不然有示波器也难搞啊

网友(2018-09-20):
晶振不良,无时钟开机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良,无时钟开机无显示。

台板上修过32K和网卡的25M晶振,笔记本上,尚未遇到桥晶振不行的,感觉挺罕见的故障

网友:
我遇过过的晶振问题,最终都不是晶振问题,而是疯抢或者老铁加热到主板,其他元器件,比如说电容,电阻,导致一时的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