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电池不能识别

楼主(2017-05-25):
一台进水acer 版号Z5WHA  LA-B162P   REV 1.0
拿来时无待机,让客户留下拆机检查,发现ec进水腐蚀严重已经掉脚了,也就不做进一步检查,先换一个ec
等了ec到货换上发现自动上电到0.2a,顿时觉得人生就不美好了,只有继续查条件,这种一般rtc电路居多,
经排查发现靠近cpu的一处腐蚀,这个地方之前先处理过,觉得应该是没处理好,把飞线取了,用刀刮开一些重新补线,仔细看才发现先少补了一个穿板的点,补上后可以正常开机,测试各项功能,发现电池不能使用
我检查了i2c总线到ec时通的,到充放电芯片也正常,连接电池i2c总线有3.3v电压 , 进系统提示未检测到电池
电池电压12.8v   电池贴纸上电压为11.1v,公共点有电池电压12.8vC:\新建文件夹
现在这个电池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这个板子你都修到了,确实厉害。。EC应该是带ROM的

网友:
换EC试试,最好确定EC带程序不

网友:
电池坏了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