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5-25):
(无正文)

网友:
这个机器  好像小板有问题挺多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测量的条件都写出来,这样论坛里的人才好帮你。

网友:
短路,看电流是大短还是小短

网友:
基本上可能是 那小板问题吧
我手里的事 Y460  进系统掉电
现在还没答案呢

网友:
我手里的事 Y460  进系统掉电  谁帮我下

网友:
如果是触发掉电的话,一般是小板,但小板也分公母头,一般母头坏的多,公头的话就不一定了。还有显卡供电也有可能,要结合实际情况维修。

网友:
我这段时间也是遇到好多掉电   好难搞啊

网友:
基本上可能是 那小板问题吧

网友:
先换供电小板吧

网友:
这个小板爱坏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环的多

网友:
通病小板

网友:
小版坏的不少

网友:
楼主是来水贴的吗,如果大家天天都这么发帖子说问题,那不是水贴越来越多,要是这样,我现在的这句话可以复制粘贴了

网友:
有通病,显卡小板供电问题

网友:
我服了,现在搜东西,怎么要金币了呢,我的也是Y450开机几秒后,不亮屏掉电,,,哪儿地事呢,求高手支招

网友:
联系我QQ28030530.

网友:
小板的问题吧 我遇见好几台了

网友A:
换小板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是通病, 论坛有案例  你搜下,忘了是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你这就写个触发掉电。。。找通病?

网友:
小板 小板  问题多

网友:
我现在有台开机0.7a掉电,不是小板问题

网友:
Y450一般是小板1.8V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你说的太笼统了 具体你要说详细呢 怎么掉电  按开关掉了保护再按无反应 还有就是掉电循环连续的

网友:
通病   小板的问题  还有主板上cpu背面的330  看我的帖子  我刚发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小板 1.8转换管问题

网友:
那个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通病了

网友:
     触发掉电,就这一个描叙,估计很难有维友能帮到你!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机子上哪个小板坏了,这个小板一般都是PCB有问题,很难修好,都是直接换掉

网友:
问的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是不是1.5V供电的原因。显卡的

网友:
电源小板也是个通病,修过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小板的电容就好了

是小板上的两个330电容吗

网友:
我换显卡供电小板  基本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小板上的两个330电容吗

是的    今天又修好一台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