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A7000 这样的机器换尾插接口你们怎么报价?

楼主(2017-05-25):
三星A7000 这样的机器换尾插接口你们怎么报价?收多少钱,这机器屏幕很薄,屏下面还有背胶,屏幕价格300多,你们会要 多少呢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情况啦,和客户说明白风险

网友:
一般收30。、

网友:
要拆屏,风险不小,才30?售后直接换小板。200多

网友:
风险大 陈丹风险就多报点

网友:
你可以选择不修。。 你也可以跟客人报风险,不过很少有报了风险客人还愿意修的。。。  之前换A3的尾插吧。。 报了风险  有可能会损坏屏,损坏屏不赔的。。 好巧不巧 真的坏了。。。不是我接的,是我一起工作另外一个人接的,他嘴巴厉害 坏了后客人和他还有说有笑的。。。  做维修也要嘴巴好,当然技术也要好。。。

网友:
那是后面能拆下的机子,三星有的是要才液晶屏才能拿出主板的30元不搞死你,一般我收80-100

网友:
这种的建议你买个分离机,好拆屏,屏摔裂的碎的报风险,不承担后果,收费在80-100这个样。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人吧。个人觉得100+还算合理吧。

网友:
给顾客说这个要从屏开始拆很容易碎,搞好400块。如果顾客觉得贵,屏坏不管赔30块   让顾客自己选,你想的再多顾客纠结你也没折。还有就是跟我使劲还价的,屏幕尾插类,你淘宝我加30  50给你搞!  -,-  就怕提着  盖板  来找你的!     提个iPhone的盖板我就认了 大不了加点钱  就怕提个华为什么p8啊什么的   我OCA都没有  别说模具什么的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屏幕总成很贵的,没有700 800搞不定好像。你说冒这么大的风险去修尾插,,,,报多了客户说你黑。烧了自己吃亏,所以最好是说没这个尾插、、、非要让你修就说明情况,然后报价高点!

网友:
300爱修修不修拉倒

网友:
直接报  总成价~~~
不修拉倒

网友:
我这两个三星售后,有一家就是把屏和尾插加起来一起报价的。没人在那里换。

网友:
你确定是A7   这个机器的屏300不行,差不多要两个三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