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自动关机,开机,充电无响应

楼主(2017-05-25):
两次接到R9S手机关机,开机无响应,充电无电流(保修期内,无法拆机),这种情况用户将手机静置两个小时再充电,指示灯亮,就能开机了,手机所有功能都正常,遇到这种情况比较无奈,有没有当场能修复的办法

网友:
这要一般要电池要激活,没办法,只能拆机。

网友:
为了金币必须顶下

网友:
说了不是白说,有保修,还能咋地,不拆开这么行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拆机激活电池

网友:
哎,我还以为有维修结果呢

网友:
保修期内就出毛病了,电池太难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等待

网友:
没办法,为了金币必须回复一次

网友:
没看见过。

网友:
刷机试试了,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具体是什么问题,电池激活也一样

网友:
为什么要静止两个小时,,直接充电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