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EC VY25AA 笔记本LA-4831P REV:1A 暗屏故障,拆D50 修好 OK

楼主(2017-05-25):
NEC VY25AA 笔记本LA-4831P REV:1A ,送修时故障: 能开机显示亮屏,但过1分钟后暗屏, 多测试几次,彻底 暗屏了!  摇动屏轴也没有反应,更换1块新屏,还是暗屏,排除了屏故障, 测试 LED 背光 供电 OK,  测40P的 LED液晶屏接口的 36#发现BL_ON  背光开启信号没有;只好拆开主板维修了,测试主板屏线接口的30# 和 屏接口的 36# BL_ON 直通 屏线无故障,搜索了一下百度和迅维,都没有电路图 可以下载,只好凭经验维修了! 用铜刷子接万用表扫了扫主板屏接口附近,在反面量到 D50 和  R1208 和 主板屏线接口的30# 想通,  D50 阻值正常, R1208 上拉 电阻  阻值也正常, D50 开启 LED 背光, D50 是 反向接入 电路的(单向导通 拉低 或 不拉低 来控制的),所以我把 D50 直接 拆除了,   R1208的上拉电压 直接 形成 BL_ON  开机  LED 背光, 装机 测试  拷机  OK!   以前也修改类型故障, D50那边的 故障原因,就不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