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5):
新店开张,1个来月了每天都是装装系统,换换配件的,就做了个显卡生意真是惨淡,离开电脑城以后修台电路都是件难事了。今天来了个帅小伙带了个机器问能不能修,能呀什么问题呀,问清楚后是二修。上家处理了2天,没弄好,心想不会第一台就让我换板吧。告诉客户拆机检测,拆机过程中看到电源线没插,难道?  拆开后没明显被修的痕迹呀,测测了电感 公共点没明显的短路,OK报价先让客户回去吧,说被修过比较难处理。
熟悉的打开迅维,输入G50-70图纸,金币不够?什么情况?离开维修行业大半年了。连搜索也要金币了? 算了看看怎么弄金币,然后签到了一下,7金币OK ,搜到图纸下载10分不够分,这悲剧了,折腾了下把迅维都关了。在一搜索金币不够难道真要上某宝买了?这还无形中增加了维修成本呀,打电话叫之前同事传了张图纸过来,前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入正题。
联想G50-70
板号:NM-A271
通电 000无待机,之前打过阻值,于是直接测B+ 无电压,
PQ301 S脚小电流,PQ302 D极无电压,实测PQ301 PQ302G极 18.2V,不分压,由于新买的工具想试下维修好用不。直接就把PQ304  PC308拆了,故障一样,装回去,测PACIN 3.2V,PR307 1脚18.2 2脚无电压,问题找到,直接料板找了个电阻OK,公共点3V5V都出来了按  开机电流在跑,把配件装好,开机测机,不亮?看了下上家之前刷个BIOS 直接刷了个亮了。
装好开机进系统,问题又来了。不进系统,7B蓝屏 进PE修复没效果,告诉客户重装系统,客户没资料同意直接安装,装好发现 WIFI 打差,这到底几个意思事那么多,万能驱动重新打了一下,在官网下载了个,还是一样,看看周围也没无线开关,拆开后壳 比较新的网卡这也没有备件,刚好有台T440拆开 装好,报错,在这个过程中机器呆了一段时间了。我回去看他的时候咦无线又好 了? 什么情况? 关机重启 又是打差,难道是无限网卡本身引起的?算了跟客户说下吧 问他换不换,电话过去客户也说之前有过类似问题,那好就换吧,弄就弄好点,回去机器待机了开机又能认到无线,这个奇怪了?待机后就能认到? 我在重新开机,确实是,难道我系统问题? 我重装WIN8 WIN10都正常使用,那不是硬件呀,在装个其他WIN7 结果一样,迅维没金币了搜不到,麻烦上百度看看有没这方面的问题吧,还真有这方面的问题,原来是这款机器WIN7 没下载联想电源管理器 按F7 开不了无线,这时就在想万一客户又自己装系统,又出这个问题怎么办,网卡的费用都报了,直接用老办法处理下吧。 直接把56脚贴了,反复开关一直开启OK没问题。这下终于是处理好了,哎 ,修个机花了半个小时,搞个无线用了3个小时真心累。希望各位同行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又帮助。

chinafix.com.cn迅维网_NM-A271 MB.pdf

网友:
我这有快G50-70,进水机器有待机0.01就是不触发

网友A:
M.2接口的无线网卡开启是56脚

网友:
修的不错 生意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接口的无线网卡开启是56脚

是呀 M2的也第一次贴,以前都习惯贴20脚

网友(2018-01-04):
技术不错 生意会慢慢好起来的。。。。。。。。。。